5V 2A输出IC

楼主(2020-09-21):
ic, dc, DCDC, CD
原来用的是降压TD1482,  现在要求输入在4.2V时也能输出5V 2A,有没简单好用的DCDC推荐一下

网友A:
输入的范围是4.2-多少v呢?用buck-boost模式的i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的范围是4.2-多少v呢?用buck-boost模式的ic就可以了。

4.2----15V

网友B:
用升压IC,做成SEPIC方式。

网友C:
更应该在设计上将 5V 电路降低为比如 3.6V、3.3V

网友D:
4.2V,如果是锂电池供电的考虑,那么需要到3V也可以输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