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有么有32F042实现USB转串口的例程?

楼主(2020-09-21):
如题
@香水城

网友A:
这个如果带USB接口就肯定可以

网友B:
stm32cubeF0 的库里就有可以参考的,
STM32Cube_FW_F0_V1.11.1\Projects\STM32072B_EVAL\Applications\USB_Device\CDC_Standalone。

网友A:
所述STM32F042x4 / 5233微控制器并入高性能ARM ®皮质® -M0 32位RISC在高达48MHz的频率核心操作系统,高速嵌入式存储器(高达闪存的32K字节和SRAM的6个字节),和广泛的增强型外设和I / O。所有设备均提供标准的通信接口(一个I2C,两个SPI /一个I2S,一个HDMI CEC和两个USART),一个USB全速设备(无晶体),一个CAN,一个12位ADC,四个16位定时器,一个32位定时器和一个高级控制PWM定时器。

STM32F042x4 / x6微控制器在-40至+85°C和-40至+105°C的温度范围内工作,电源电压为2.0至3.6V。全面的省电模式集可用于设计低功耗应用。
STM32F042x4 / x6微控制器包括7种不同封装的器件,从20引脚到48引脚不等,并可根据要求提供裸片形式。根据所选择的设备,会包括不同的外设集。
这些特性使STM32F042x4 / x6微控制器适用于广泛的应用,例如应用控制和用户界面,手持设备,A / V接收器和数字电视,PC外设,游戏和GPS平台,工业应用,PLC,逆变器,打印机,扫描仪,警报系统,可视对讲机和HVAC。

网友A:
具备这个外设,下最新的cubeF0应该有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cubeF0 的库里就有可以参考的,
STM32Cube_FW_F0_V1.11.1\Projects\STM32072B_EVAL\Applications\USB_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备这个外设,下最新的cubeF0应该有例子。

谢谢

网友C:
需要安装ST的虚拟串口驱动

网友D:
库文件里面有例程

网友E:
只要是带usb的,都可以实现的,没有另外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