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VF103VBT6内部Flash擦除后为什么数据为0x00000000

楼主(2020-09-21):
GD32VF103VBT6内部Flash擦除后的数据为0X00000000,不应该为0xFFFFFFFF吗?为0x00000000后往Flash中写数据就会失败的原因?有大神能帮忙解释下吗?

网友A:
flash配置和操作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配置和操作检查下

       uint8_t i;

        /* unlock the flash program/erase controller */
        fmc_unlock();
        while(fmc_flag_get(FMC_FLAG_BUSY));

        /* clear all pending flags */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PGERR);

        for(i = 0; i < page_num && (FMC_READY == fmc_state); i++){
                fmc_state = fmc_page_erase(FMC_WRITE_START_ADDR + (FMC_PAGE_SIZE * i));

                fmc_flag_clear(FMC_FLAG_END);
                fmc_flag_clear(FMC_FLAG_WPERR);
                fmc_flag_clear(FMC_FLAG_PGERR);
        }

        while(fmc_flag_get(FMC_FLAG_BUSY));
        USART_Printf(USART0,"%x\r\n",REG16(FMC_WRITE_START_ADDR));
        fmc_halfword_program(FMC_WRITE_START_ADDR, 0xEEEE);

        while(fmc_flag_get(FMC_FLAG_BUSY));
        fmc_lock();
        USART_Printf(USART0,"%x\r\n",REG16(FMC_WRITE_START_ADDR));

网友B:
您好!请问你的flash能读写成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