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关于FPGA国产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以前的设备,数据处理用FPGA+单片机的方式,FPGA用于数据正交计算处理,单片机用于触摸屏显示,FPGA芯片用赛灵思Spartan6系列,单片机用MSP430。现在要求国产化,需要重新选型设计,请教有经验的大侠,选国内哪家FPGA产品合适,另外,是不是FPGA芯片内部集成了控制器核心,可以把单片机省掉了?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完全可以省掉了

网友B:
一片FPGA就够了,软核选择很多。

楼主:
有经验的麻烦推荐一两个,尽量产品生命力周期长的,就怕设备设计定型了,该型芯片又停产升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经验的麻烦推荐一两个,尽量产品生命力周期长的,就怕设备设计定型了,该型芯片又停产升级了。 ...

高云FPGA代理,联系我吧!

网友D:
高云的还算便宜,可以用它的晨曦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云的还算便宜,可以用它的晨曦系列

多谢回复!军工产品,产品数量不多,芯片价值在设备中占比很小,价格方面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云FPGA代理,联系我吧!

怎么联系,加微信?我13623203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