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扯负频率了,先把虚频率扯清楚再说

楼主(2020-09-21):
我先表明立场,有虚频率,而且还有正虚频率,负虚频率,虚虚频率

网友A:
嘘嘘都出来了?
嘘嘘为负,负负得正。

网友B:
从实数时间哉上,用周期延拓的方式,载断信号,以这个周期作为基频,用直流及谐波作为基,做成的正交糸,这个是实频,有幅度及相位。再用欧拉变换,拓展成复频率,变成了虚频率。只有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