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国产FPGA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2020-09-21):
以前的设备,数据处理用FPGA+单片机的方式,FPGA用于数据正交计算处理,单片机用于触摸屏显示,FPGA芯片用赛灵思Spartan6系列,单片机用MSP430。现在要求国产化,需要重新选型设计,请教有经验的大侠,选国内哪家FPGA产品合适,另外,是不是FPGA芯片内部集成了控制器核心,可以把单片机省掉了?请有经验的大侠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国产的大家可能用的不多,但品牌挺多了,上海、高云、京微齐力等,5、6家肯定有,自己去挑吧,

网友B:
先弄清楚自已的任务要求,才能考虑FPGA的规模大小,最后才是寻找国产替代品.若清楚原有FPGA型号,先弄清样品规模,才好有的放矢找.
1.根据需求先选择资源足够的芯片,估算使用的资源,资源包括LUT、RAM、DSP和GTP等,记得留余量,我们是留40%~50%,资源用太多容易出现问题。
2.根据系统时钟频率选择一个系列,频率高的就选择中端以上的FPGA,如KINTEX7或KU系列,速度等级一般先-2。
3.根据IO需求选择封装,IO规划是最麻烦的,一定要仔细看DATASHEET。
4.XILINX和ALTERA都有芯片选择的文档,对比一下就知道选哪个了。当然要考虑价格,冷门或新出的芯片都非常贵,尽量选容易买到的,货期快,替换方便。

网友C:
看设计复杂度了,FPGA内部都可以实现一个单片机使用,复旦微

网友D:
DS100-2.1_GW1N系列FPGA产品数据手册 (1).pdf (1.51 MB) DS100-2.1_GW1N系列FPGA产品数据手册.pdf (1.51 MB) DS102-2.1_GW2A系列FPGA产品数据手册.pdf (1.01 MB) DS117-2.5_GW1NR系列FPGA产品数据手册.pdf (1.01 MB) DS226-1.8_GW2AR系列FPGA产品数据手册.pdf (1012.05 KB)

网友E:
带MCU的FPGA挺多家的,本质差别没有,就是有的家MCU外设多,频率高,价格也相对高而已,看你自己需求,高云的文档相对还不错,中文的,我正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