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并联电阻和电容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9-22):
多个电机线圈绕组通过电刷与供电电源相连,电机转动时,线圈时通时断,必然产生干扰脉冲。并联电阻、电容吸收干扰脉冲,减小电机干扰EM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电机线圈绕组通过电刷与供电电源相连,电机转动时,线圈时通时断,必然产生干扰脉冲。并联电阻、电容吸 ...

谢谢,一般并的电阻和电容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B:
电阻几欧,几十欧
电容0.01U-0.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几欧,几十欧
电容0.01U-0.22UF

谢谢,电机切换瞬时产生干扰电压 需要多大的电阻功率才符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机切换瞬时产生干扰电压 需要多大的电阻功率才符合?

1/8,1/4,1/2即可
多大功率的电机
以上参数仅适合3v6v的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