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怎么用FPGA驱动TLV5614?

楼主(2020-09-22):
怎么样配置才能驱动TLV5614呢?搞了半天也没有搞出来,就是没有输出,求大佬能指点一下,给个源码也行啊,谢谢啦!

网友A:
参考电压,时钟频率,时序关系,设置值。。。都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时钟频率,时序关系,设置值。。。都查查

din  ldac  fs  cs  clk 这些我都配置好了,就输出一个数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din  ldac  fs  cs  clk 这些我都配置好了,就输出一个数还是没有输出

你这个调不出来,问题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调不出来,问题挺大的

今天看了一个机器,用的是xc3s400,测量引脚显示从引脚直接输出了一个正弦波,您知道这是怎么实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