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除毛刺直流信号的原理

楼主(2020-09-22):
如题,电容不是只能滤除交流信号吗?现在两张图片是直流输出 无电容和增加0.1uF电容 的波形图,从图片看出没有增加0.1uF时有明显毛刺,增加后波形很平坦。 不明白为什么电容能否把直流的毛刺也滤除掉?我知道是电容只能滤除交流成分

网友A:
直流波形上的毛刺,是直流还是交流,是直流成分还是交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波形上的毛刺,是直流还是交流,是直流成分还是交流成分?

毛刺是直流,我示波器调到的是直流档

直流档代表信号输入是直通,短路,交流档代表的是通过一个电容才输入信号,把直流隔了。

网友A:
神逻辑,在下佩服,先撤了,

网友B:
明显应该是交流产生的    看看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应该是交流产生的    看看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我示波器调到直流档,还能看交流信号?

根据波形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神逻辑,在下佩服,先撤了,

示波器使用我还是小白

楼主:
是我对示波器使用原理不明白,现在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C:
电容是滤除波动或者是变化的信号,你这样理解。你看到毛刺,是交流成分,是信号叠加的结果。

网友B:
两个波形明显可以看出第一个:变化值起伏很大。电容只是相当于一个存储能量的元器件。正常情况下不是考虑毛刺就直接是交流产生的。。。毛刺大多是电路设计不合理或者电源稳压块工作不稳定。电容能让电流变化更平滑

网友D: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超低ESR时)。

网友E:
一个信号,例如楼主所示的方波,可以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正弦波的叠加。在这些不同频率的信号中,频率比较高的称为谐波。毛刺的谐波份量与频率都很高,就会被电容有效滤除。当然,原信号的谐波分量也会被电容滤掉一些,使原波形变的更平滑。
这背后的数学原理是傅里叶分解。

网友F:
fft一下啊...频率不是0的都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fft一下啊...频率不是0的都是交流

什么意思?直流脉冲也算交流?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直流脉冲也算交流?

直流有脉冲么? 5号电池可以脉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使用我还是小白

一切的波动和变化都是属于交流成分,电容去掉的毛刺就是交流成分,使得波形更加平滑

网友:
不知道我理解是不是正确的: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电容相当于一个蓄水池,毛刺幅值高,持续时间短能量低,会被蓄水池吸收掉。这应该算是去耦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