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热转印法制作PCB

楼主:
制板之前我们需要准备几种制板的“设备”:

打印机一台,塑封机一台,小型便携式台钻一台,小塑料盆一个,覆铜板,油性记号笔,转印纸,三氧化铁。

一、打印PCB文件

在PCB文件界面选择File-FabrICationOutputs-Gerber Files。打开界面后选择Layers选项卡并在Bottom Layer对应的Plot打钩。若是选择制作顶层的电路,我们应该连同后面的Mirror一同打钩。点击确定后生成对应层的CAMtastic.Cam文件。将此文件按照1:1的比例打印到热转印纸上。

二、转印

将覆铜板用砂纸打磨干净。将转印纸反扣在铜板上用不干胶固定。固定好铜板后,在转印纸边缘扎几个通气孔。开启塑封机,将温度调至190℃左右。

待塑封机温度达到设定温度后将准备好的铜板放在塑封机上先按一个方向过几遍等整张纸紧贴铜板之后再反复碾压,尤其注意碾压四周,一段时间后碳粉转印到铜板上。

三、修补

由于碳粉在打印时或转印时不均匀,容易造成转印后铜板上的墨迹有一些空隙,如果这样的板子不进行处理直接进行第四步,那么印出来的板子就会坑坑洼洼的,极为难看。我们用油性的记号笔将转印效果不佳的地方重新修补一下,使油膜将“孔”全部盖住,这样油膜就会把覆盖的地方在腐蚀的时候保护起来,使板子效果更佳,补线和钻孔的时候要仔细。否则你的板子可能会出现短路、开路或者焊元件困难的现象。

四、腐蚀

将三氯化铁用热水溶解后,将处理好的铜板放在腐蚀液中腐蚀一段时间后,等到发现未覆盖碳粉的部分全部腐蚀掉后,取出铜板。用清水反复冲洗,去除上面残留的腐蚀液。

五、打磨与防锈

用砂纸将制作好的电路板表层的碳粉打磨掉。

露出光亮铜面。涂上松香水以防止铜面被氧化。

六、钻孔

用小型台钻在电路板上有焊盘的位置打孔。打好孔后一张属于我们自己的PCB电路板就大功告成了。另外整个制作过程中要涉及到一些经验的问题。

归纳起来一共有以下几点:1、最好做成单面板,因为双面板打孑L时定位比较困难。2、制作工艺可以做到20mil,当然我们也做成过15mil的,不过成功率不大,还是本着尽量宽的原则吧。3、按上述6步做。

基本的制作流程就是这样,赶紧行动起来,制作属于你自己的PCB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