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CH32F103测评报告】+简易全速USB通讯实验

楼主(2020-09-22):
#申请开发板# 本帖最后由 qjp1988113 于 2020-9-22 10:56 编辑

板子上手,先做一下USB通讯的实验,直接用的官方给的USBD这个例程。

但是即没提供测试工具,也没具体的示例说明文档,只好自己摸索了。
原本这个例程是将输入的字节全部取反再输出。
这个在软件包里面的CH32F103_List.txt文档里面提到:

USBD:模拟自定义USB设备(CH372设备)例程,提供8个非0通道(上传+下传),
实现数据先下传,然后数据内容取反上传。
编译程序下载到开发板,打开老早之前的一个CH372调试的小软件:
实验现象正常。那能不能改成一些动作输出和自定义的语句输出呢。
直接在usb_endp.c里面修改:
void EP2_OUT_Callback(void)
{
        uint8_t i;
        //将EP2端点输入的缓存数据读取到USB_Rx_Buffer数组里面
        //当然这个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数组变量,并返回接收数据的长度
        //USB_Rx_Cnt = USB_SIL_Read(EP2_OUT, USB_Rx_Buffer);
        //我们这里不需要
        USB_SIL_Read(EP2_OUT, USB_Rx_Buffer);
    //接收到的数据取反
        //这里屏蔽
//    for(i=0;i<USB_Rx_Cnt;i++)
//        {
//                //USB_Rx_Buffer[i] = ~USB_Rx_Buffer[i];
//        }
        //添加动作控制
        //随意写的,数组前2为为11 开灯
        //12 关灯
        if((USB_Rx_Buffer[0]==1)&&(USB_Rx_Buffer[1]==1))
        {
                PAout(0) = 1;
                //更改回复
                SetEPTxValid(ENDP2);
                USB_SIL_Write(EP2_IN, "LEDOFF
", sizeof( "LEDOFF
"));
                //Delay_Us(10);
        }
        if((USB_Rx_Buffer[0]==1)&&(USB_Rx_Buffer[1]==2))
        {
                PAout(0) = 0;
                //更改回复
                SetEPTxValid(ENDP2);
                USB_SIL_Write(EP2_IN, "LEDON
", sizeof( "LEDON
"));
                //Delay_Us(10);
        }
        //随便回复一个OKMMM
        //使能发送
//        SetEPTxValid(ENDP2);
//    USB_SIL_Write(EP2_IN, "OKMMM", sizeof( "OKMMM"));
        //不用之前的输出程序
    //EP2_IN_Callback();
    //使能接收
        SetEPRxValid(ENDP2);
}
重新编译下载,看结果:
同时对应LED受控。
可能真正使用并不是这样用的,但也没办法只能瞎摸索看看了。
附上工具附件,可能要安装CH372/CH375的驱动。

网友A:
USB方面的例子,好像原厂WCH讲得很少。希望原厂能进一步完善范例和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方面的例子,好像原厂WCH讲得很少。希望原厂能进一步完善范例和配套的上位机软件 ...

目前USB方面例程提供了模拟自定义设备(CH372),主机提供了操作U盘的例程,如果需要模拟键鼠、U盘等例程可以参考CH549等8位单片机的例程,后期工程师也会完善这部分例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USB方面例程提供了模拟自定义设备(CH372),主机提供了操作U盘的例程,如果需要模拟键鼠、U盘等例程 ...

有这个也行~
对了,少量的CH32F103和评估板,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也行~
对了,少量的CH32F103和评估板,在哪里可以买到?

直接联系沁恒销售购买即可:025-52638388/025-52638399

网友A:
您好!请问“CH372调试的小软件"(CH372内置固件传输)--- 是你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CH372调试的小软件"(CH372内置固件传输)--- 是你写的吗?

是,用C#写的

网友C:
传输的速度怎么样呢

网友D:
USB可以做串口通讯

网友E:
使用keil开发的吗?

网友F:
CH32F103功耗怎么样?

网友G:
学习一下USB通讯的实验

网友H:
有视频演示吗?

网友I:
驱动是怎么编写的呢?

网友J: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享了。

网友K:
全速USB的速度可以多少呢?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使用keil开发的吗?

cortex M3,一般用keil开发的,看帖子图标也是keil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全速USB的速度可以多少呢?

usb全速是12Mbps吧

网友M:
感谢分享,这方面资料确实少。

网友N:
直接用的官方给的USBD这个例程。

网友O(2022-12-15):
usb虚拟串口 最大速度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P:
如何设置CH32F103的USB速度为高速、全速、低速模式?

网友Q:
如何用CH32F103系列内核的MCU与PC进行USB通信

网友R:
怎么提高USB传输速度 ?

网友S:
CH32F103的usb和串口dma哪个快 ?

网友T:
CH32F103支持的usb传输的理论速度是多少MB/S

网友C(2023-02-04):
可以识别几个usb的端点?

网友U:
最大的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V:
感觉沁恒的usb做的非常棒。

网友W:
网上有usb开发资料的吗?

网友X:
怎么做usb的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