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4412开发板QtE4.7和Qtopia的切换

楼主(2020-09-22):
1.设置开发板优先运行的文件系统
源代码编译后,默认是运行 Qtopia,下面讲一下如何直接运行 QtE4.7。
这里需要修改“root/etc/init.d/rcS”文件。如下图所示,打开“root/etc/init.d/rcS”文件。

打开文件“rcS”后,进入文件中的最后一行,如下图所示,这是源码的状态,系统启动
后,会默认运行"qtopia"。

如果要默认启动“qt-4.7.1”,则将修改为上图中的“qtopia”修改为“qt4”,如下图
所示。注意这里的修改语法和格式一定要和源代码的的一样。

修改后,重新编译生成二进制文件,系统就会默认运行 Qt/E4.7。

2.QtE4.7 和 Qtopia2.2.0 的触摸校准
如果用户烧写镜像后,第一次运行正常,断电重启后,文件系统出现如下图的错误。这是
由于开机后“校准文件为空”。

出现上图中的错误,则需要在超级终端中,输入命令“rm -rf /etc/point*”,然后输入
命令“reboot”重启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如上图,重启后就可以重新校准。
为了避免这个错误,用户需要在文件系统的校准阶段,按照屏幕界面“十字”标识,依次
点击标识。这个过程就是触摸屏的校准阶段,确保校准的每一次都是按在系统指示的位置。
3. 系统运行后 QtE4.7 和 Qtopia2.2.0 的切换
输入切换命令的时候如果已经打开过一个文件系统,则需要先关闭已启动文件系统的进程。
下面举例说明,如何关闭文件系统的进程。
如下图,已经运行了 Qtopia2.2.0 文件系统。

如下图,输入命令“ps”,查看系统进程。

如下图,使用 kill 命令将 Qtopia2.2.0 的进程关掉

然后输入切换命令“qt4”,就可以切换到 Qt/E4.7。
Qt/E4.7 文件系统启动后,再切换到 Qtopia2.2.0,也是使用和上面类似的方法,这里就
不再重复讲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