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Math_IQ函数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9-22):
比如下面分别表示多少值?
Math_IQ(0.95)

Math_IQ(100.0 / 200)

网友A:
请问您是哪个客户?如果有较多疑问可以跟我们技术联系。

网友B:
例程有说明啊

网友C:
将浮点运算转化为Q格式运算加快运算速度.

网友C:
如果使用的是16位格式,估计Math_IQ(a) = 65535*a;估计哈,纯属估计,我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