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开关电源,220v输入侧滤波电感烧毁,求原因

楼主(2020-09-22):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220v输入侧X电容前滤波电感个别烧毁,求原因?电源功率不超过20W

连接关系如下:
PTC--压敏--电感--X电容--共模电感--Y电容--整流桥--电解电容
电感量47uH,2A的,电感坏的莫名其妙
正常工作电流 100mA以下
应用场景是船舶

网友A:
少个保险丝,多个电感,是不是认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少个保险丝,多个电感,是不是认错了?

PTC可以当保险丝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C可以当保险丝看

那里应该是个NTC才对,应该不能当保险丝。。

楼主:
另外发现该电源传导干扰严重超标,同批次正常电源就是正常的怀疑X电容,怀疑共模电感,都测了,正常啊
求原因

楼主:
问题已经查明,器件制造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