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纯寄存器写一个LED闪烁程序

楼主(2020-09-22):
用惯了库函数,或者图形化配置,你还经常看手册吗,还能记得多少个常用的寄存器?
接下来用这个例子怀旧一下。
在本教程中,我们将看到带PIC单片机的 LED闪烁的示例,LED闪烁是初学者的第一步。您将学习如何使用PIC微控制器的GPIO端口以及如何使用数据表访问GPIO寄存器。
所需材料
用于LED闪烁的PIC寄存器
  • OSCCON内部振荡器控制寄存器
  • TRICx寄存器
  • 使用PORTx寄存器和LATx寄存器
使用PIC单片机进行LED闪烁的编程步骤使用LATx寄存器
  • 将内部振荡器设置为8Mhz频率。
  • 使用TRISx寄存器将PORTC的方向设置为输出。
  • 在while循环中,使用LATx寄存器打开和关闭LED。

使用PORTx寄存器
  • 将内部振荡器设置为8Mhz频率。
  • 使用TRISx寄存器将PORTC的方向设置为输出。
  • 在while循环中,使用PORTx Reigister打开和关闭LED。
Using LATx Register
/*
Led blinking using PIC18F4550
*/

#include “Configurations_Header_File.h”                     //Header file for Configuration Bits
#include <pic18f4550.h>                                             //Header file PIC18f4550 definitions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
{
OSCCON=0x72;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of 8MHz Frequency
TRISC=0x00;                                                                //Set direction of PORTC as OUTPUT to which LED is connected using TRISC register
while(1)
{
LATC = 0xFF;                                                               //Turn ON LED for 200 ms
MS_delay (200);                                                          // 200 milisecond Delay
LATC = 0x00;                                                              //Turn OFF LED for 200 ms
MS_delay (200);                                                          // 200 milisecond Delay
}
}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i,j;
for(i=0;i<val;i++)
for(j=0;j<165;j++);                                                      //This loop Provide delay of 1 ms
}

Using PORTx Register
/*
Led blinking using PIC18F4550
*/

#include “Configurations_Header_File.h”                     //Header file for Configuration Bits
#include <pic18f4550.h>                                             //Header file PIC18f4550 definitions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oid main()
{
OSCCON=0x72;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of 8MHz Frequency
TRISCbits.TRISC0=0;                                                    //Set direction of PORTC as OUTPUT to which LED is connected
while(1)
{
PORTCbits.RC0=1;                                                      //Turn ON LED for 200 ms
MS_delay (200);                                                          // 200 milisecond Delay
LATC = 0x00;                                                              //Turn OFF LED for 200 ms
MS_delay (200);                                                          // 200 milisecond Delay
}
}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al)
{
unsigned int i,j;
for(i=0;i<val;i++)
for(j=0;j<165;j++);                                                      //This loop Provide Delay of 1 ms
}
使用了不同的寄存器,实现了同样的IO控制,你还知道他们的关系吗?

网友A:
好几年不这么做了。

网友B:
数据手册要对照着看来用

网友C:
不错..
不过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al) 这个函数看起来是delay ms单位的, 这个怎么保证精度??
建议直接用库函数__delay_ms类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
不过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val) 这个函数看起来是delay ms单位的, 这个怎么保证精度??
建议 ...

这个精度还真保证不了,库函数那个用的定时器,这个跑空指令。

网友D:
很熟悉就自己写,不熟悉还是MCC节约时间. 而且MCC是经过测试的,自己写的还需要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熟悉就自己写,不熟悉还是MCC节约时间. 而且MCC是经过测试的,自己写的还需要测试. ...

言之有理,我就是随手水一贴。。确实,这个时代要学的东西太多,不能把精力放在这种低效率行为上。

网友E: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F:
开拓眼界了 谢谢

网友G: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