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充电方案原理分析

楼主:
该无线充方案是经过L1电感感应,通过如图三个模块化的电路进行处理后,再给一个DCDC芯片进行处理输出。那么请问这个三个模块电路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可以知道,左下角的是一个整流电路,那么右下角的电路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A(2020-09-22):
看起来就是电压高的时候MOS管导通,使电容并联到线圈改变谐振点达到降低电压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就是电压高的时候MOS管导通,使电容并联到线圈改变谐振点达到降低电压的目的? ...

确实有降压的作用,我把C7 C8拆除后,VIN处的电压升高了1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无线充电相关专辑 22册 92.9M ◆〓

谢谢您,我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