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无线遥控和2.4G蓝牙设计在一块PCB上会不会有干扰?有没有距离要求?

楼主(2020-09-22):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的,看板子有多大,频点要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有干扰的,看板子有多大,频点要错开

板子比较小60mm*60mm,频点是软件调试方面的吧?硬件方面呢?需要距离多远?影响会有多大?

网友A(点评):
硬件也需要调试,一前一后分开放,具体要实测 是用在什么项目上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比较小60mm*60mm,频点是软件调试方面的吧?硬件方面呢?需要距离多远?影响会有多大? ...

可以加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