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质量流量计故障处理

楼主(2020-09-22):
故障处理

硬件故障
若出现误差偏大,积算器显示不亮或不增值,显示器空白位等现象,其原因:

a.安装不规范,可直接导致流量计零漂,如质量流量计安装在泵出口处较近,传感器支撑强度不够,连接法兰焊接不当产生应力信号,电缆受电磁干扰。

b.接线问题

若出现显示器不亮现象,应检查积算器电源连线,若出现保险丝被烧,应确认输入电压与标准电压标称值,交直流形式是否一致。又若出现积算器不随流量增加时,应检查积算器接线,若积算器装有正/反向程序,应检查流量计接线,因流量计接线不正确,会使积算器在反向流时不递增。

c.工艺介质变化

若测量介质出现夹气,气化或两相流等现象,变送器会出现报警显示,严重时,传感器停止工作。

d.变送器失效。

e.传感器失效。

f.管道吹扫问题。

软件问题
质量流量计故障处理——对于刚校验完的流量计安装使用前一定要注意在当前工况下的零点校验,必须保证流量计中充满介质后关闭两端截止阀才能零点标定,具体的方法有很多种,面板操作、手操器以及使用prolinkⅡ软件。

a.零点校准有误。

b.参数设置有误。

c.电源的脉冲波动。

d.i/o组态有误(一定要注意量程)。

e.操作有误

故障处理

硬件故障
若出现误差偏大,积算器显示不亮或不增值,显示器空白位等现象,其原因:

a.安装不规范,可直接导致流量计零漂,如质量流量计安装在泵出口处较近,传感器支撑强度不够,连接法兰焊接不当产生应力信号,电缆受电磁干扰。

b.接线问题

若出现显示器不亮现象,应检查积算器电源连线,若出现保险丝被烧,应确认输入电压与标准电压标称值,交直流形式是否一致。又若出现积算器不随流量增加时,应检查积算器接线,若积算器装有正/反向程序,应检查流量计接线,因流量计接线不正确,会使积算器在反向流时不递增。

c.工艺介质变化

若测量介质出现夹气,气化或两相流等现象,变送器会出现报警显示,严重时,传感器停止工作。

d.变送器失效。

e.传感器失效。

f.管道吹扫问题。

软件问题
质量流量计故障处理——对于刚校验完的流量计安装使用前一定要注意在当前工况下的零点校验,必须保证流量计中充满介质后关闭两端截止阀才能零点标定,具体的方法有很多种,面板操作、手操器以及使用prolinkⅡ软件。

a.零点校准有误。

b.参数设置有误。

c.电源的脉冲波动。

d.i/o组态有误(一定要注意量程)。

e.操作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