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池与充电器握手波形

楼主(2020-09-22):
(无正文)

网友A:
波特率9600的USAR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9600的USART信号?

不是的,只有一根通讯线。

楼主:
我的是28v锂电池跟充电器的通讯哦,资料里面的是电动汽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只有一根通讯线。

以51单片机为例,串口RXD、TXD引脚短接,是可以多机单线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51单片机为例,串口RXD、TXD引脚短接,是可以多机单线通信的。

看了MCU,确实是RXD,TXD短接一起,请问是不是其它内核单片机也可以这样通讯?还有短接后是怎样实现通讯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MCU,确实是RXD,TXD短接一起,请问是不是其它内核单片机也可以这样通讯?还有短接后是怎样实现通讯的 ...

其它单片机也可以啊,只要IO能配置为开漏或弱上拉输出,就可以两个IO并联,没有上拉的话要加上拉电阻。
如果IO只能配置为推挽模式,那也可以对TXD串个二极管变成开漏,然后接到RXD脚,从RXD脚引出到别的板子,最后加一个上拉电阻或分别加上拉也行。
通信简单呀,由于发送时自己会收到自己的数据,所以在发送时关闭接收就行,如果不想关闭接收,就从帧协议上处理,帧数据里可以包含一个字节表明发送方的地址,然后在接收完一帧后过滤掉自己发的数据。amobbs上有个帖子里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单片机也可以啊,只要IO能配置为开漏或弱上拉输出,就可以两个IO并联,没有上拉的话要加上拉电阻。
如 ...

但是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正常的高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波形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正常的高低电平?

RC滤波的效果,IO有内阻,电路中有分布电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的效果,IO有内阻,电路中有分布电容等。

好的,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的效果,IO有内阻,电路中有分布电容等。

还有个问题请教,假如是两个单片机通讯,我发出去然后接收回来数据也是一条线上完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请教,假如是两个单片机通讯,我发出去然后接收回来数据也是一条线上完成吗? ...

当然了

网友B:
什么型号的MCU呢?

网友C:
这是日本雅马哈助力车上的充电器吧。日本助力车电池跟主机之间都是单总线通讯,协议都是各自厂商自己编写的,就不用去猜是什么协议了。你要想搞定这个事情,对你的数学和单片机编程有较高要求,一般水平搞不定。

楼主:
PIC16F1933

网友B:
解密 单片机,然后研究汇编,得到通信协议,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D:
做的好一点的,协议是加密后发送的,我以前开发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好一点的,协议是加密后发送的,我以前开发的充电器,就是这样的。

从这个波形看,能判断出是不是加密后发送的?

网友E:
就一个单线通信协议,只有企业标准。想起充电5分钟,通话半小时充电器。
猜想:0.5ms应该是启始,占空比50%表示0;占空比80%表示1;其它使用逻辑分析仪导出excel宏批量处理自己分析。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从这个波形看,能判断出是不是加密后发送的?

如果是加密的,比喻就是用的串口通信,随便使用一种加密方法,它的数据包每一个字节都被加密算法计算后替换了原始数据,就算你读出了包的值,你也分析不出它原始的包数据是什么。你能看到的仅仅就是一串新的数据。你分析不出原始协议。除非你能破互相通信的两个单片机内的程序,找出它们加密的那一段算法。

网友F:
搞这玩艺就是要让你只能用他原配充电器,所以这个密不好破,要破也只能先读懂他程序了.哈哈,好损的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加密的,比喻就是用的串口通信,随便使用一种加密方法,它的数据包每一个字节都被加密算法计算后替 ...

通信数据有一部分是固定值,一部分是实时更新的值,实时更新的值都是电池端发给充电器的,我在想是不是电池的部分状态不断更新发给充电器,比如电池当前的ad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