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法能否实现?低频率串口设备控制模块设计需求

楼主(2020-09-22):
低频率串口设备复用通一个串口说明:有些设备需要与上位机通讯,但是使用频率很低,独立占用一个串口非常浪费,故设计这个控制模块,将低频率使用的串口设备并接到控制模块。

A主动切换独占模式:
1,条件:上位机清晰的知道各单元的工作时间片,只在需要某单元通讯时联通该单元。
2,上位机下发命令,指定某单元开始占用当前时间片。
3,控制模块只将已联通的设备数据透传给上位机。
4,上位机下发命令,结束某单元时间片,如果未结束,则该单元持续占据该时间片,断电重启后仍然保持。

B混合模式透传:
1,上位机下发指令时,无差别送达各单元;这种情况必须各单元控制协议不同,不会引起混乱。
2,下位机上报数据时,直接透传给上位机,由上位机自行甄别。

C混合邮差模式:
1,控制模块独立控制协议,上位机按协议封装数据。控制模块收到后拆包,获得下发单元对象、数据对象,然后将数据下发给单元。
2,下位机上报数据时,控制器用协议封包该数据,上位机根据协议解包,获得数据来源及真正数据。

网友A:
可以实现

网友B:
去了解以下MBUS,不是MODBU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了解以下MBUS,不是MODBUS

网友D:
这个一直就有分时复用的. 但没你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直就有分时复用的. 但没你这么麻烦

请问有没有成品的?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在考虑找人定制开发呢。

楼主:
感谢回复啊,但是大量资料已经淹没了我这个小白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了解以下MBUS,不是MODBUS

感谢

楼主:
淘宝上232集线到485模块的倒是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成品的?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在考虑找人定制开发呢。

工业产品上用, 哪有模块啊?
淘宝要买肯定是多串口设计, 否则弄个这玩意出来丢人啊.也卖不了10块钱.不值快递

网友E:
年纪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的理解能力不断下降,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明白楼主要的是什么。
串口除了和上位机通讯,还要和什么通讯?
复用,怎么个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纪越来越大,我感觉自己的理解能力不断下降,看了半天,愣是没看明白楼主要的是什么。
串口除了和上位机 ...

我上位机只有一个串口空闲,现在要接多个串口设备,而这些串口设备不是经常用,所以我想用一个设备将这些设备管理起来,需要传输数据的时候,由这个设备间接与各个设备通讯。

@zyj9490 :嗯嗯,谢谢回复
如果单纯地上位机与设备间通信,那就由上位机作主机,设备作从机即可。
又要上位机与设备通讯,又要设备间通讯,是吗?
485总线相连,先检测总线是否空,不空,随机延时再检测总线,空,发命令给目标主机,等目标主机响应。这样全部主机都是平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上位机只有一个串口空闲,现在要接多个串口设备,而这些串口设备不是经常用,所以我想用一个设备将这些 ...

那就用485总线通讯好了,上位机作为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用485总线通讯好了,上位机作为主机

是啊,上位机只有TTL或232串口,没有485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上位机只有TTL或232串口,没有485的。

TTL转485或者232转TTL再转485,都有成熟的电路。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一款,看不懂,哪位帮我看看说明: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1138467858

资料:
https://pan.baidu.com/s/1ZSc-2ZKDlXm3KW_dFGVttw  提取码:53pr

楼主:
给的文档看不懂啊,问他是否需要单片机读写寄存器,回复不需要..

楼主:
还能是串口?安卓读写io?求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