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7.4V降压5V,3.3V电路图芯片

楼主:
6V转5V,7.4V转5V,8.4V转5V,6V降压5V,7.4V降压5V,8.4V降压5V电路图

PW2162是一颗DC-DC同步降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4.5V-16V,最大负载电流2A,可调输出电压,频率600kHZ高频率,可采用贴片电感,节省空间,采用SOT23-6封装形式。

网友A(2020-09-24):
你好,贵司的PW5328B量产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贵司的PW5328B量产了么?

有的

网友B:
你这PCB,IC有50%机率感冒,这种片子一定要靠近Vin脚一个1~10uF电容,靠的越近越好

楼主(点评):
滤高频0.1uf,一般输入和输出都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