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作为开关的另类用法

楼主(2020-09-22):
PMOS作为电源开关时为和不可以利用体二极管,也就是吧D级S级反过来用? 如下图: 先说明下我的目的和想法,这是想做一个电池和电源供电源切换,当然最简单的是电池和电源串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但考虑肖特基二极管的压降会影响电池的供电能力(不希望损失电池0.3v的电压),设备工作由mcu的使能信号控制,任意电源上电之后设备并不会工作,MCU的控制部分功率需求很小,这时候由Q3和Q7的体二极管提供较小的电流让MCU上电,之后MCU在检测到底是电池接入了还是电源接入了或者是2者都接入了,根据情况在发出Bat-en或者DC_EN信号,打开pmos,然后在使能设备给设备供电,请教下各位前辈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技术不高,欢迎各路大神指导!     说明下:电源电压会比电池最高电压稍高一点,另外一点本项目电池是作为备用电源存在的,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延长电池寿命,本身电池使用的概率也很小,但是如果使用上电池了那么就不希望浪费任何电池供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