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可调电压输出

楼主(2020-09-22):
请问大家:这个电路P1输入DC24V、Rx断开不接的情况下,Vout应该为多少?我实测是23.7V,不知为什么是这样?
看资料,应该是要满足这个公式的:Vout=Vref(1+Rx/R3)。如今Rx断开,该公式是否还成立?若成立,Vout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断开RX相当于使FB悬空无电压反馈,输出接近输入电压;
FB不能悬空,需要反馈电压,输出电压根据反馈电压调整

网友B:
你要这么想 电阻 不接 那就是RX 等于无穷大
那么根据公式推导,输出 接近输入
但是一般来说还有个最小压降 那么输出就是你所测到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