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ADS1292R如何去除干扰

楼主(2020-09-22):
目前我手上有一个ADS1292R的采集平台,可以采集到人体信号。

但是采集仿真器(FLUK)信号就很差

有谁可以给点建议,都有些什么干扰???

网友A:
这是个大问题,  从传感器, 电源, 信号电路, 因素很多.
可以看一下器件设计参考手册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大问题,  从传感器, 电源, 信号电路, 因素很多.
可以看一下器件设计参考手册介绍 ...

感谢您的回复,该电路用于呼吸频率测量,不带传感器,电路采用了TI的模拟前端,也使用了锂电池供电,减少了工频干扰。

网友B:
这个理想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起码应该有个对比,建议先测固定误差,看看电源,参考电压等对该电路的影响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理想的波形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起码应该有个对比,建议先测固定误差,看看电源,参考电压等对该电路的影 ...

正在处理,感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在处理,感谢回复

现在测试怎么样了呢?对这个比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