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下安装红旗linux6.0桌面版的方法

楼主(2018-10-03):
首先下一点软件:  PQ魔幻分区吧,红旗6.0桌面版(随便你下什么版本啦),Grub for DOS···貌似这些足够了吧···

首先安装PQ和GRUB···

安装好之后用PQ从原来的剩余空间比较多的盘分出两个盘出来···一定要分出两个盘···盘的格式可以之后设置(安装Linux的界面下有安装提示,要两个盘,一个主盘,一个释放分区吧,忘了···)    一定要分出两个盘····(我就因为忘记分区,把自己的资料盘和软件盘给格掉了,惨痛的**啊)

第二步就是要从下载的红旗6.0的ISO包中isolinux文件里分离出vminuz和initrd.img   文件···提示:下载下来的ISO包和提取出来的vminuz和initrd.img要放在FAT32格式的盘中(不能放在NTFS 的盘中,如果强行的要放的话就要下载Grub的补丁,挺麻烦的)   记得要记下这个盘的盘符,不记也行咯···

第三步就是要设置下Grub那软件了···Grub最好装在C盘下···   打开Grub,然后进入tools—partition list选项,查看刚才放置红旗ISO包和两个文件的(hd0,X)  ————(hd0,X)要记下来哦···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自己去网上搜,听容易的,一下也说不清·····

第四步呢···还是打开Grub  ,进入 tools—install Grub,找到system drive  选择C   bootfrom选择boot.ini  然后点击install        ok   这样子,c盘下就会有一个GRUB的文件夹了  进入,找到menu.lst   用记事本方式打开···   将里面的代码改成这个

timeout 10

title linux (hd0,4)

root (hd0,4)

kernel (hd0,4)/vmlinuz

initrd (hd0,4)/initrd.img

title WindowsXP at (hd0,0)

root(hd0.0)

makeactive

chainloader +1

注释:(hd0,4)是我放置红旗ISO包的盘的地址,要改成你们自己放置红旗ISO包的盘的地址  就是之前你们查看的(hd0,X)   这个一定不要弄错··· (hd0,0)一般来说是不用更改的,要改的话就是windows的盘·····  保存记事本····

完成这些步骤后,大功告成····    重启电脑····

进入windows之前有一个选项,进入leapod的吧,我也不清了,就是不进WINDOWS就行了···然后进去后选择linux···

一个黑背白字的界面就出现了···等一会儿,下一步,下一步····等一会儿····提示    安装成功···可以使用Linux咯·····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