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

楼主(2020-09-22):
仿真器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吗?如果能,怎么实现?

网友A:
我想将断点放在中断服务程序内。。

网友B:
中断的是实时处理的,这个仿真真没有试过的。。

网友C:
其实楼主可以使设置断点来观察一下的

网友D:
可以做仿真的。但是外部中断怎么不能产生呢?

网友E:
这里的外部中断怎么不能产生呢?

网友F:
可以做外部中断仿真 问题是要对什么芯片仿真呢?

网友G:
跟仿真器没有什么关系的。。

网友H:
都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的

网友I:
外部中断仿真是硬件触发吗?

网友J:
能够触外部中断信号。硬件支持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K:
是正常的硬件仿真还是
要做软件的硬件仿真?

网友J:
正常的进入中断代码就可以。

网友L:
如果是硬件没有问题,就可以做仿真。

网友M:
外部是硬件的吗?能够做这个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