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电平设置问题

楼主(2020-09-22):
boot seclect 的电平 GPIO 18 ,34 ,29是通过将其设置为输入,外接3.3V的电压来设置的,还是将其设置为输出,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A:
这几个引脚的值在一上电时会被读取到芯片内部的bootmode寄存器中。

网友B:
外部配置上下拉   确定上电的boot模式。。

网友C:
电平取决于GPIO电平的呢。。

网友D:
系统的启动就会根据bootmode寄存器的值来选择从NAND还是UART什么的先启动。

网友E:
设置时不能直接接地或接电源,这样可能会烧片子。

网友F:
这种引脚没必要就不要去操作,用默认的就好了。。

网友G: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呢?

网友H:
没有用过,不过肯定是外部设置的

网友I:
看看手册上是怎么写的吧。

网友J:
可以用gpio命令控制电平高低。

网友K: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是引脚电平么?

网友L:
选择boot应该是外部的硬件。

网友K:
手册上默认什么模型呢?寄存器默认不靠谱的

网友M:
都是上电之后去读默认数值的。

网友N:
这个是寄存器设置的吧。

网友O:
可以外接3.3V的电压来设置试试。。

网友P:
内部的设置都是外部引起的。

网友Q:
是的!

回答正确哦!

网友R:
这个是复位电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