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提示 exceeds code size limit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0-09-22):
提示 exceeds code size limit这是什么错误

网友A: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超过代码大小限制。

网友B:
建议换个支持更大代码长度的开发环境吧。

网友C:
ccs编译器的flash空间小,建议使用IAR编译器。

网友D:
购买正版开发软件吧,或者用限制几个月的试用版

网友E:
换IAR是不是还的解决不少编译错误啊  语法不一样啊?

网友F:
这里还是精简你的代码的吧,程序太长了,超过了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区的。。

网友G:
或者软件版本不是太好,换用高版本的。

网友H:
会不会他俩编译不一样?还的改语法?

网友I:
体怎样操作?没用过CCS  我用的是 Code Composer Essentials 免费16KB

网友J:
编译出现问题  后来发现msp430x54x.h内容不一样!!??

网友K:
不知道将原来版本的msp430x54x.h给现在版本的msp430x54x.h覆盖掉会不会出现问题?

网友J:
你看看你的宏定义跟这个一致么?

网友L:
你可以添加在你的程序目录下,不用去覆盖的。

网友M:
出现感叹号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N:
超过代码限制了,楼上用的什么编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