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编码器模式MT法测速

楼主(2020-09-22):
正交编码器接到MCU的TIM2_CH1和TIM2_CH2,TIM2配置成编码器接口,M法适用于中高速测量,想要实现精准低速测量(T法),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手册上要求怎么做啊

网友B:
没,不知道你这个要多快。

网友C:
估计只能做切换了;

网友D:
学习学习!

感觉还是 高速好测试,低速不好测试。。。。。。

网友E:
不明觉厉!

同意楼上!感觉说的比较好,高速好测量,低速不好测量。

楼主:
已经测试过了,TIM2_CH1和TIM2_CH2配置成编码器模式,同时可以配置成输入捕获,开启上升沿捕获中断,另外开启一个定时器,在两次或多次进入TIM2捕获中断时,获取定时器计数值,然后计算出实际速度。
不过T法和M法在低速计算出来的速度误差接近,还有待优化,比如增加滤波等功能

网友D:
是不是 高速好用?验证了吗?

网友F:
不过T法和M法在低速计算出来的速度误差接近,还有待优化,比如增加滤波等功能

网友F:
低速法 肯定需要做长时间的测量 求平均

网友F:
或者 表示方法都不一样。

高速是 每分钟多少转         RPM/MIN

低速 就是 每转多长时间了  单位不一样啊!!!!!!!!! MIN/RPM

网友G:
学习学习!

感觉楼上说的对!

网友H:
或者 表示方法都不一样。

高速是 每分钟多少转         RP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