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 GP14,GP15端口配置成I2C引脚不成功

楼主(2020-09-22):
NUC472  将PG14,PG15   配置成I2C引脚, 不管怎么配置都不行,配置成普通IO也不行,因为NUC472默认PG14,PG15是外X32K的晶振脚,请教各位到底该怎么配置呢1

网友A:
这种一般在配置字里设置。

网友A:
在配置字0设置BT14位0即可。可能你这默认是1.所以修改为0变成IO口就可以了。

网友A:
http://www.nuvoton.com.cn/export/resource-files/TRM_NUC442_NUC472_Series_SC_Rev1.09.pdf
在这个文档398页

网友A:
配置字的设置方式可以在烧录软件里进行。也可在Keil的配置里。

楼主:
感谢,感谢捉虫天师,配置成功了, 在Keil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