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正负频率就这么难吗?....

楼主(2020-09-23):
频率是什么?

简言之,单位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次数就是频率。

事件,可以只有正的,也可以有正负。通常,正负事件是可以抵消的。

这里有一个概念需要强调一下,这里的事件是自身独立存在的,有别于所谓的“借”。有人说,向别人借一个东西就是负的,这是记账不是本质。借一斤苹果是两个人之间发生的关系,苹果质量不会为负。

我投你一票。
负频率就像上帝鬼魂一样,有人说有,有人说没有。而杜特尔特说:如果有人能带着上帝去见,他奖励50万美元
有些学校老师素质都很差,老师自己都搞不明白傅立叶变换,还去装鼻教学生。可以理解同情
时域解析函数的傅立叶变换,频率负轴其实跟频率正轴上的信息是相关的,并不独立。它们的关联就是希尔伯特变换。很多傻子不懂里面的内在联系,就喜欢钻牛角尖去死抠负频率。
估计是个本科生,而且不是重点大学的。

楼主:
下面给出两个图:

楼主:
上图所表示的事件无所谓正负,通常就采用正表示。

而下图表示的事件则必有正负,确定一个方向为正另一个方向则为负。

这个兄台难道脑子生锈了?转不过来:下面这个图,角度可以有方向。角度除以时间,就是角速度。角度有正有负,没有说频率是负的啊。

楼主:
如此简单的东西都不能理解,不是小学和中学的问题,更不是大学的问题。那是幼儿园的问题,彻底回炉吧!

楼主:
此外注意:

   负频率更不是什么移相。

频率的积分是相位

楼主:
实正弦信号无所谓正负频率,通常用正表示。

复正弦信号则必有正负频率,通常用“逆时针”作为正,反之为负。

注意,复正弦信号存在于复平面且是个“圆”,复数域的维度是实数域维度翻倍。

楼主:
这里,复数域只是个借用分析手段,实际可以落实到两个实数域的组合——二维平面。

那么,复数域是否有其物理意义?

经典物理内没有,但近代物理中有。

网友A:
这个版上就是有一帮无聊的人  几个弱智问题年复一年的反复讨论

“负频率”就是是个伪名词,不存在的一个名词,还解释来解释去。

你穿个女人衣服就是女人了?穿个小孩衣服就是小孩了?穿个白大褂就是医生了? -HWM就是负HWM了?

你能先解释一下啥是 负HWM? 我还真理解不了。

如果一维傅立叶变换还能意淫一个负频率,那么二维傅立叶变换,负频率还起作用吗?N维傅立叶变换试试,有本事,去看看是否可以解释得通呀。
有些人蠢,对问题理解不深刻,就幻想出一套负频率来,加深记忆或简化记忆。傅立叶变换里的负频率,解释不通的时候,那能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上就是有一帮无聊的人  几个弱智问题年复一年的反复讨论

“负频率”就是是个伪名词,不存在的一个 ...

“‘负频率’就是是个伪名词,不存在的一个名词”

正负旋转没看见吗?!

学电的,起码的电机实物该看见过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频率’就是是个伪名词,不存在的一个名词”

这正负旋转没看见吗?!

旋转个p,为了解释伪名词,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个p,为了解释伪名词,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这语文是谁教的?!

反过来说:旋转当然有频率,而且还可以有正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这语文是谁教的?!

心跳频率 每分钟60次  你解释解释咋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跳频率 每分钟60次  你解释解释咋旋转的?

请看前面两幅图,自己去看图识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这语文是谁教的?!

哈哈 ,你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频率就是频率,从没听说什么gp“负频率”,大二或大三学到傅立叶变换,一开始也没有“负频率”,然后呢,书上说,用正余弦做分解基函数太麻烦了,就引入复数,引入欧拉公式,于是在你们二十岁时,以后几十年让你们迷惑困惑不解的“负频率”粉墨登场啦!

你们痛苦困惑,因为你们人生的前二十年不知道“负频率”,但突然出现了“负频率”又与经验直觉冲突,又无法从内心真正说服自己,只能胡乱解释,也不能相互说服对方,就年复一年的扯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跳频率 每分钟60次  你解释解释咋旋转的?

向前每分钟60步,向后每分钟60步,向左每分钟60步,向右每分钟60步,步频各多少?

这样,人会不会绕晕
顺时钟走7步,逆时针走3步,再顺时针走5步,又逆时针走8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向前每分钟60步,向后每分钟60步,向左每分钟60步,向右每分钟60步,步频各多少? ...
频率不光有了“正负”,还有了“方向”!
为了解释“负频率”,你们也是拼了,同情1秒钟!

网友C:
电风扇,一边主电机旋转扇风,一边摇头,这频率多少?正负?再把电风扇绑秋千上来回荡呢?某电机顺时针2800转每分钟=-46.7Hz?反过来,电源50Hz=3000转每分钟?如果用-50Hz的电源这个电机就会逆时针2800转每分钟?或者说+46.7Hz?频率能相乘吗?

网友D:
     差不多得了,过犹不及。讨论这个话题说实话对电工没啥实际意义,还是省点时间干点正事。
想提升理论的呢,公开课里有很好的视频课程讲解《信号与系统》,扎扎实实系统学习打好基础。
实战的更没必要花功夫扯这个闲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旋转个p,为了解释伪名词,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这次HWM 说的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次HWM 说的是对的。。。

如果用正弦余弦函数,根本没有什么“负频率”,在整个信号与系统中也完全可以不引入复数,不引入欧拉公式,缺点就是表达繁琐了。 有啥好解释的?

你对比正弦函数的相乘(调制、解调、混频、检波……),并用复数形式做对比,就发现,在这里,这个“负”,就是频率相减,就是产生差频、和频。在这里,“频率f前的负号”代表的是减的运算,而不是解释为“负频率”。

……

我曾经也很困惑,有的书上也是胡乱解释,但仔细观察“负频率”的来源,了解“负”在实际信号处理中的作用,根本就不用什么乱七八糟的“负频率”的解释。
一些人既不了解“频率f前负号”的来源,也不了解实际信号处理中的意义,空对空,解释成什么“负频率”,还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频率前的负号仅仅是为计算提供方便,或者用来表示方向,频率只表示单位时间内重复的次数,没别的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正弦余弦函数,根本没有什么“负频率”,在整个信号与系统中也完全可以不引入复数,不引入欧拉公式 ...

     没仔细考据,我估计英文原文应该为 positive和negative

网友F:
一个信号 频率 相位 幅度
两个信号 似乎东西就多了,负电压,负相位 负频率 啥都来了。学了新东西。单独存在的负频率是啥意义?似乎没意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向前每分钟60步,向后每分钟60步,向左每分钟60步,向右每分钟60步,步频各多少? ...

4分钟一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旋转个p,为了解释伪名词,频率居然还会旋转?

男人在上,女人在下,每秒10次,就是10HZ.
男人在下,女人在上,每秒10次,就成了-10HZ。^_^

网友I:
中学物理都白学了?知不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区别?研究速度问题是不是首先要人为定义一个正方向?如果不定义正方向,就没有所谓的正和负,

这里负频率里面的“频率”一词就像“速度”一样已经被广义化,狭义的说频率可以用“频次”这个词语,就不会误解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中学物理都白学了?知不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区别?研究速度问题是不是首先要人为定义一个正方向?如果不定义正 ...

终于来个明白人,搞负频率之前,要先搞负是什么? 要让负和频率往一块搞,得了解一下以前有没有和负搞在一块的,比如负和壹。先把小学数学的-1搞明白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中学物理都白学了?知不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区别?研究速度问题是不是首先要人为定义一个正方向?如果不定义正 ...

好一本正经的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中学物理都白学了?知不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区别?研究速度问题是不是首先要人为定义一个正方向?如果不定义正 ...

广义好理解,但是有点扯。像根号负1,纯粹数学上为了解方程鼓捣出来的东西,但是在实际中却很有用。负频率相似,但是有点扯。像变频器那种倒是直观也好接受,也实用。但是像24楼那种纯粹瞎扯。
把正负号理解为圆的旋转方向,纯粹代表方向不代表实际,做数学分析的时候方便,这个好理解。

网友K:
什么 ,不懂

网友L:
什么玩意 说了半天云里雾里的描述一翻  天天看你在论坛里逼逼赖赖 有说不出个什么玩意 还卖弄学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中学物理都白学了?知不知道速度和速率的区别?研究速度问题是不是首先要人为定义一个正方向?如果不定义正 ...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zyj9490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zyj9490  ...

就如这个帖子说的:“频率w和频率f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负频率是w。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3028484&pid=11491430&fromuid=4632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zyj9490  ...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

“往复的次数”没错,问题是如何往复的。

一条线(一维空间)往复没什么差别,但若不是一维空间一条线上往复(譬如平面上头尾相同的环线)情形就不同。

其实,前面所给的那两幅动画已经非常形象地表明了这些概念。

楼主:
这些概念(其实就是空间概念),不是小学、中学和大学培养的。这些概念恰恰是在学龄前就该基本形成的,所以说:

不是小学和中学的问题,更不是大学的问题。那是幼儿园的问题。

可见,学龄前教育的重要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

“往复的次数”没 ...

这个动画,生动的表示了角频率,定义角度方向以后,角频率有正有负。也就是角速度为负。
但没有人说这个动画,说明了负频率。
这么个简单的问题,都看不明白。角速度为负,高中就开始用啦不知道是那个学校出来的,丢脸。你敢说你是那个垃圾学校毕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说的频率就是每秒钟来回往复的次数,往复的次数还有负的?难道还有其他定义?”

“往复的次数”没 ...

你说负的该是角频率吧?来回一圈又一圈,不就是一次又一次,不管正反,哪来的负的?
@zyj9490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就如这个帖子说的:“频率w和频率f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这里的负频率是w。”

https://bbs.21ic ...

两个东西,那就不是频率的了,即使还叫频率。把两个叫法一样,实际不同的东西在这里混起来,真是有学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负的该是角频率吧?来回一圈又一圈,不就是一次又一次,不管正反,哪来的负的?@zyj9490 ...

角频率和频率就差个2π因子,没有本质差异。角频率ω考虑的是弧度,而频率f则是,一周等于2π弧度。

为什么会有负频率,原因就在于同样是一周其可以有不同的方向。确定一个为正,则反之为负。

如果往复只是在一维空间内,那么频率就无所谓正负,这时通常采用正来表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频率和频率就差个2π因子,没有本质差异。角频率ω考虑的是弧度,而频率f则是周,一周等于2π弧度。

...

速度有方向,频率就没有方向。频率有了方向,就要速度没有方向?这绕口令了。

网友B:
大家都知道速度有方向,频率没有方向,现在这里为了要讨论方便,要频率有方向,速度没有方向?把原来的认知颠倒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角频率和频率就差个2π因子,没有本质差异。角频率ω考虑的是弧度,而频率f则是周,一周等于2π弧度。

...

因为你这个傻子忽略了量纲。w=2*pi*f。其实pi, 3.14是有量纲的,只是大部分人都不注意这个。3.14并不纯粹就一个系数,它是有量纲的。而教材里,为了描述的方便,都经常省略一些变量和量纲,做归一化处理。
角度、长度、时间、都是有量纲的。PI=3.14,在表示角度信息是,也有量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速度有方向,频率就没有方向。频率有了方向,就要速度没有方向?这绕口令了。 ...

频率是单位时间事件次数,其方向由事件确定。

有的事件次数无所谓方向,故无正负之忧,通常采用正就可以了。

但有的事件次数恰恰有方向,不同方向还可以抵消,那么就必须考虑正负,只是具体正负可以定义。

其实,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就是空间概念。早就该理解的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频率是单位时间事件次数,其方向由事件确定。

有的事件次数无所谓方向,故无正负之忧,通常采用正就可以 ...

你自己不能准确理解问题的实质,
为了强迫你自己理解,让你所学知识能自圆其说。
所以瞎编出一个负频率,强迫你自己接受,然后坐井观天,自我满足罢了。
这就是所说的不求甚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不能准确理解问题的实质,
为了强迫你自己理解,让你所学知识能自圆其说。
所以瞎编出一个负频率, ...

麻烦你自己照照镜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角频率和频率就差个2π因子,没有本质差异。角频率ω考虑的是弧度,而频率f则是周,一周等于2π弧度。

...

角频率有负的,但你要说,因为角频率有负的,但PI没有负的,所以频率也有负的,这样看似有道理。但我更认为,频率是正的,而转过的弧度是负的,所以PI前面应有个负号。如果正转一圈转过的弧度是正的,反转一圈,那转过的弧度是负的。不过有些地方,为了方便,保证PI前是正的,那说频率是负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有条件的,不具有一般性,所以实际上跟虚数实数无关。

说白了,物理上的频率与数学上的频率概念有差异的。数学上的频率是有负角度而来的,负角度的时间变化率就是频率也就是负频率。物理上应不叫负频率,叫负转向。而不是正负物质的概念。

网友M:
引用 楼主:
频率是单位时间事件次数,其方向由事件确定。

有的事件次数无所谓方向,故无正负之忧,通常采用正就可以 ...

举一反例,SIN(-2*3.14*F*T)=-SIN(2*3.14*F*T),f是正频率还是负频率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角频率有负的,但你要说,因为角频率有负的,但PI没有负的,所以频率也有负的,这样看似有道理。但我更认 ...

就别理。
负频率,有几个人,不知道是不是心理有些问题,隔一段时间,就会弄出来讨论一下。这个在网上讨论几年了。
把一群基础差的人,搞得满头雾水,争来吵去。
然后这些人就觉得很过瘾。别人就是制造事端寻开心。他们也不是真蠢到理解不了你的解释,
但这群人的情商比较蠢,不知道在网上搞这些无聊的、固执的争论,有什么价值?或许只是可以打发无聊的时间罢了。厉害的人,哪有这么无聊时间呢?
有学术实力的人,都不鸟这种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举一反例,SIN(-2*3.14*F*T)=-SIN(2*3.14*F*T),f是正频率还是负频率呢?
实正弦信号无所谓正负频率,通常用正表示。

复正弦信号则必有正负频率,通常用“逆时针”作为正,反之为负。

注意,复正弦信号存在于复平面且是个“圆”,复数域的维度是实数域维度翻倍。

起码得把帖子看全看清楚了再说吧。

网友N:
吃饱撑的,有这功夫去搞点正经的简单科普,别自己yy一套理论,在21这种电工论坛扯淡。有能耐去有点技术含量的杂志发表一下论文也行。好歹也是知识水平算比较高的了,在这论坛讨论这些东西有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