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GP8101S芯片应用测试报告

楼主(2020-09-23):
产品特点
  • GP8101S将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输入,线性转换成0-5V或者0-10V的模拟电压输出
  • 输入信号范围:0-100%
  • 可接收PWM频率:50Hz-50KHz(小于50Hz请联系客益电子)
  • 输入PWM信号的电平:2.7-5.5V
  • 输出电压误差:<0.2%(需要0.1%精度的请联系客益电子)
  • 线性度误差:<0.2%(需要更高精度的请联系客益电子)
  • 电源电压范围:10-40V
  • 封装尺寸:ESOIC-8(背面有散热PAD)
  • 优势:单芯片0-5V/0-10V电压接口输出;外围器件简单;精度高,线性度好;单片机PWM输出无需RC积分处理,即可输入芯片;兼容3V/5V单片机;
测试电路

测试工具
a) TEK示波器
b) FLUKE 87V
c) FLUKE 726校准万用表
d) RIGOL函数信号发生器
e) RIGOL电压源
测试内容
a) 功能测试(PWM输入0-5V/0-10V输出)
测试电压:24V
PWM频率:200Hz
PWM电平:3.3V
PWM变化范围:0-100

b) 输出纹波测试
示波器选择交流档位,打开20M带宽限制,进行测试
测试点VOUT

c) 输出带载能力测试
0-5V输出选择100R、200R、250R、500R电阻对地进行测试固定50%占空比和100%占空比

d) 输出短路测试
用镊子将VOUT点对地短路,断开后,是否能够恢复输出
镊子短接后,VOUT输出为0,移除镊子后,系统恢复正常。
e) 输入PWM频率对于芯片的输出影响
固定25%,50%,75%占空比,调节PWM频率,从50Hz,200Hz,1KHz,10KHz,20KHz变化,观察输出是否有变化。

f) 输入PWM电平对芯片输出的影响
固定25%,50%,75%占空比,频率200Hz,电平从2.7V-6V变化,观察输出变化

g) 供电电压对输出的影响
固定25%,50%,75%占空比,频率200Hz,供电电压从10V-32V变化,观察输出变化情况

网友A(2020-11-25):
精度看着可以啊,相对比TI得方案,用起来简单多了

网友B:
这个报告做得不错啊.  短路可以再留下一个波形. 对于外围元器件的性能, 可以再列个详细表格

网友C:
给实测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