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USBPDM1(USB-TYPEC-PD)垃圾垃圾真垃圾

楼主:
STM32G0和STM32G4系列MCU内部有PD模块却不开放对应的驱动头文件,我要吐槽以下几点:
1)为啥找不到对应的头文件,是怕别人会用么?
2)官方说5分钟构建一个sink,仅限于官方写软件的那个人吧?
3)下载了USBPDM1软件,结果用Freertos写的,太难用,还要学习一个系统么????
4)可恨的是,还要把一般部分代码编译成库文件,防止别人学会用PD模块么?
5)用G0或G4,别以为客户就是不懂PD3.0逻辑层的傻子,比你还要精通,好么!!!
6)我是Dialog半导体的AE,就在深圳**园你隔壁写字楼,不服来干!!!
7)第一次用这么恶心人的PD模块,不能再恶心人了。

网友A(2020-09-23):
……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B:
G0的PD库用G071GBU6N跑过,还为特意要求去做了块板测试。做Sink,两路PD输入,放在便携显示器上。后面软件还要改,最终要实现DRP模式。
库呢,能用吧,不过现在也没用全。RTOS自带,虽然不喜欢但肯定是得上的。不晓得打包的库里面是啥有没有和OS相关的东西,照例不该瓜葛,不自虐还是不删的保险,目前还没遇到什么搞不清楚状况的故事。PD库没源码,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讲真,也或多或少有些担心的。
你说的头文件,是指什么,没看懂你的提示。
测试板实物,中间的IC是充电管理IC。

网友C:
呵呵 艺高人胆大啊!

可惜帖子仅限于吐槽资源不好,如果在你说的情况下 而你给出了成功解决方案,是可以过来膜拜一下。

你反馈的收到了,会进一步确认,需调整、改善的会尽力尽快跟上。

网友C:
目前STM32 usd pd驱动的确以源码形式出现,多个系列都有应用示例。

关于该应用,有笔记AN5418 AN5225 可以参考。

另外 https://wiki.st.com/stm32mcu/wiki/USB_Power_Delivery_overview  也可以阅读。

网友D(点评):
大佬这个信息很到位,哈哈

网友E:
STM32 usd pd驱动

笔记AN5418 AN5225

网友E:
笔记AN5418 AN5225

~

香水哥,请问有应用笔记的文档整理打包下载吗?

网友F(2021-01-27):
请问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那用ST单片机做USB PD3,如果不认证,能识别到设备吗???
本来这么简单的东西,直接的通过CC线上电压值,区别设备的充电电压就完事了,搞这么复杂干嘛?
其实搞个简单的,CC单线协议,随便一个单片机都可以做的,多好呀。
单片机通过CC线协议,读取取设备相关信息,直接控制DC/DC输出电压就完事了(有电流电压检测以及关断功能)。
就像传统的的USB-A型5V充电,很多充电器就给个5V输出。TypeC无非就多几种电压嘛

楼主(2021-04-10):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彻底放弃G4或G0内部的PD模块。用STM32G4的IO拉高拉低的方法,重新模拟底层BMC转码+4B5B+CRC计算+ADC检测CC线等。经验总结:研究ST官方PD模块就是在浪费生命!!!艹

网友G:
没有用过,感谢楼主的分享。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