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WCH的CH3XX系列PCI接口多协议问题

楼主(2020-09-23):
1. 主机是工控机,有2个PCI-E插槽
2. 由于主机非常特殊没有串口,USB一类口
3. 现在想利用2个PCI-E扩展 LoRa通信,ZigBee通信,RS485通信,蓝牙通信

请问哪颗芯片适合,整体方案是, 我用wch的一颗芯片管理PCI-E, 自己加一个cortex m3 处理器,
然后SPI、iic 串口去自己管理zigbee  lora 和rs485口芯片的私有数据。 数据交互算200字节来回吧,每秒5次。

但和pci-e那边应该是标准的接口吧,数据如何与PC交互呢? 另外驱动是WCH提供就能用吗?
谢谢!

网友A:
您好,我司的PCIE系列芯片可以直接应用于带有PCIE接口主机上。推荐:CH367。
可以实现PCIE转I2C/SPI/并口/GPIO等常用总线,我们提供各平台下驱动,
配套使用动态库和例程即可完成各类通讯。PCIE事务均由转接芯片CH367自动处理,免编程。
数据手册:http://www.wch.cn/downloads/CH367DS1_PDF.html

楼主:
好的,我先看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司的PCIE系列芯片可以直接应用于带有PCIE接口主机上。推荐:CH367。
可以实现PCIE转I2C/SPI/并口/G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