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下官方USB例程枚举时不通过

楼主(2020-09-23):
在使用官方USB例程STM32_USB-FS-Device_Lib_V4.1.0时,USB不能枚举

网友A:
主频不对吧!

网友B:
接线、驱动、主频!

不行的话 换一个USB口试验一下吧!

网友C:
不明觉厉!

没有搞过哦!

网友D:
有没有官方提供的例子看看,先跑个例子,看看能否正常

网友D:
这样可以排除是否硬件问题,如果硬件没问题,看看时钟配置,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