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02(CLK)引脚上拉问题

楼主(2020-09-23):
使用N76E003做了一些产品,P02配置为上拉模式,P02_Quasi_Mode;//准双向口  P02=1;//弱上拉,且端口悬空,没有接任何外围电路,主要用于将该引脚拉低时进入指定程序模式。现在发现P02引脚电压有时5V,有时3V左右,不是应该一直为5V吗?怎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烦请指点,谢谢!

楼主:
现在发现P02的3V来自P03,P03电阻分压。也搞不懂为什么会跟随P03电压变化呢?P02上面的电压是无规律的一下子从5V变成跟随P03电压。是一下子跳变过来,不是慢慢变化下来的

楼主:
已解决,引脚间漏电所致

网友A(2020-11-03):
喔,那就是短路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