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线圈电感的等效电阻R

楼主(2020-09-23):
我在用LCR电桥测量电感(环形磁芯绕上导线)时, 有个等效电阻R,我原来一直以为这个等效电阻R就是线圈的导线电阻(最多几欧姆),结果今天测量的时候发现不是这个情况,我把不同材质的磁芯绕上同样匝数的线圈,测量出来的等效电阻R差别很大,磁导率较高的磁芯测量出来的等效电阻居然有几百欧姆(纯导线电阻才1欧姆不到)。想请教下这个等效电阻是怎么计算的,与磁芯的磁导率有什么关系?是否还跟信号的频率有关?

网友A:
等效电阻不是直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效电阻不是直流电阻

那这个等效电阻是什么,受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等效电阻是什么,受什么影响

与等效损耗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等效电阻是什么,受什么影响

等效电阻是电路里的电阻,看电感器的说明,有使用条件的。

网友C:
要看这个“等效电阻”是如何定义的。可能要参考仪器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这个“等效电阻”是如何定义的。可能要参考仪器的文档。

我设置的是串联等效模型,应该就是把电感等效为一个纯电感和一个纯电阻串联

网友D:
你用的是并联等效电阻吧
电感的等效电阻有2个模型,串联电阻和并联电阻
另外,不同频率不一样,频率越高,等效串联电阻越大
主要原因
1 集肤效应
2 磁芯损耗

跟测量误差有关。跟磁滞损耗跟频率有关外,其他都是测量误差有关。FFT精度有关。

网友E(2022-04-15):
等效电阻可以认为是ACR, 导线电阻为DCR, 用电桥测试了下, 计算后符合电感Q=XL/R的测量值

网友F:
Z = R + j*X,R就是等效电阻。

网友G:
全部的能量损耗都折算到电阻上。理论纯电感加一点电容,电压电流相位差是90度,不是90度都算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