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专用的称重芯片!!非常感谢!!!

楼主(2020-09-23):
本人初次开发称重仪器,一头雾水,想选择一款专用称重芯片,要求速度快,每秒采样至少1K以上,功耗低,稳定性好,成本要求还好,精度要求不算高!!求各位大侠推荐!!

网友A:
采样率1khz,有意义吗?称重芯片要准,一般都是采样率慢,adc有效位数高。
可以找找合泰的24bit Σ-△ 单片机 soc
https://www.holtek.com.cn/web/guest/producthome/-/pid/408/432/7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率1khz,有意义吗?称重芯片要准,一般都是采样率慢,adc有效位数高。
可以找找合泰的24bit Σ-△ 单片 ...

我的是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重量要动态分析,如果采样慢的话是没法分析的,所以必须要快,谢谢你

前年有个物流项目,要求0.3s提供称重结果,国内找不到可以用的动态称,国内的电子秤,几百上千,国外的产品是6千多,我知道是怎么实现的,所以当时就想自己研发,后来项目终止了,没有相应的设备做实验,只好放弃了。很多工业设备,只要深入了解一下,会发现有很多赶超的机会。
动态秤要看怎么个动法,或许除了采样速度快,还需要算法的。比如在物流输送线上的动态秤,国内产品好像没有可以满足要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应用在工业控制领域,重量要动态分析,如果采样慢的话是没法分析的,所以必须要快,谢谢你 ...

动态分析,用差分放大器搭个电路呗,1khz单片机的12bit应该够了。
spi接口的称重芯很难满足要求。
用称重芯片的soc,你这个数据又很难倒出去。1k采样,一个数据4字节,1秒4kB数据。挺难受的。

走歪门邪道,应该是i2s声卡芯片。应该可以折腾下。

网友B:
专用称重芯片,国内就是芯海了,但是工控称重场合用的不多。建议你用MCU配合TI或者adi的ad芯片来实现,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用称重芯片,国内就是芯海了,但是工控称重场合用的不多。建议你用MCU配合TI或者adi的ad芯片来实现,稳定 ...

谢谢

网友C:
杭州 晶华微 有 1K sps 的 24bit ADC,可惜是 OTP 的,适合大批量应用
深圳 芯易得 可能有

网友D:
AT32F403A可以试试,兼容st103,adc速率可以到2M

网友E:
工业用,ADS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