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金和喷锡PCB会影响电源纹波吗

楼主(2020-09-23):
如题,请问两种工艺的板子会不会影响电源的性能?比如纹波大小?

网友A:
应该是没影响。

网友A:
不过一般沉金的产品可能成本压力要好一点,有可能用料会好一点,结果性能也好一点。

网友B(点评):
是的,对高密度脚的器件焊接好点,对位更准确。平面度更好。

网友C:
可能对后面的焊接质量,  有些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对后面的焊接质量,  有些影响吧

这个主要还是看电容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