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LED点阵屏拼接

楼主:
想把这两块屏拼成一个32*64的屏。
不知道A,B,C,D,和CLK,LAT的线该怎么接,
是不是要再单片机上再接几根线出来啊

网友A(2020-09-23):
首先要弄清板上的驱动芯片,芯片的控制脚的功能对应的引出端子,以及板子的原理图

楼主:
成功了哈哈,我把两块屏的ABCD,LAT,CLK分别接到一根线上

网友B:
板上有16针的插头,输入输出各一个,要拼接多少块串起来就行了。

网友C:
以后可以试试做更大的,彩屏
我一直想把这种架构从串联架构改成并联架构(大屏,彩票,几百块模组的那种,户外广告大屏幕),你能做成的话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后可以试试做更大的,彩屏
我一直想把这种架构从串联架构改成并联架构(大屏,彩票,几百块模组的那种, ...

这种方案网上都是大把现成的了,还研究个啥,LED行业已经被做烂了。并联架构需要加成本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案网上都是大把现成的了,还研究个啥,LED行业已经被做烂了。并联架构需要加成本呀。 ...

你说的是那种户外/室内大屏吗?还是大街上店铺门口的滚动屏?那种大屏还是在发展,间距越来越小,分辨率越来越高,还是有空间的,如果原地踏步拼价格当然很难做。
之前都是通过串联架构做的原始视频流的传输,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用AVB这种技术来做并联架构。
量很大的时候,成本都是可以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