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3DH X轴数据异常

楼主: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LIS3DH三轴加速度传感器,PCBA贴了25块板子,结果有5块板子,LIS3DH的X轴数据读取异常,有问题的板子都是X轴出问题,但现象不一样,有的是X轴数据一直为0,有的板子X轴数据只能读取部分量程数据,比方说我X轴冲下,应该读到+1024,但实际是24,但翻转过来负的数据是正确的。而且我重新初始化一下后,现象又会变化。
是PCBA的问题? 大家有啥建议?

网友A(2020-09-23):
有PCB走线吗?

网友B:
结果有5块板子,LIS3DH的X轴数据读取异常,有问题的板子都是X轴出问题,但现象不一样,有的是X轴数据一直为0

怀疑是电路板 焊接的时候 器件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