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3V升压5V芯片,3V升压5V1A电路图

楼主(2020-09-23):
3V升压5V,3V升压5V芯片,3V升压5V电路图,3V升压芯片,3V升压ic
3V升5V,3V升5V芯片,3V升5V电路图:

PW5300是一颗DC-DC异步整流升压转换器芯片,输入电压范围2.6V-5.5V.最高输出电压12V,典型应用如:锂电池输入,输出5V,1.2A或 9V,0.6A等。

PW5100输入电压范围0.7V-5V之间,输出电压可选固定输出值,从 3.0V 至 5.0V 的固定输出电压,
3V升压5V,输出电流500MA.外围简单。

网友A(2020-10-28):
3个外围, 够简单的, 没有稳定的供电和 EN 信号, 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