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3V升5V芯片,3V升5V电路仅3个元件

楼主:
3V升5V,3V升5V芯片,3V升5V电路图
PW5100最低输入电压0.7V-5V宽范围,适合单节-两节干电池输入,低功耗10uA
3V升压5V,可输出500MA电流,PW5100,3V升压5V1A芯片PW5300。
3V升5V芯片,PW5100电路图:

注意:PW5100输出电压固定的:有3V,3.3V和5V。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备注

2V

0.57A
4.96V
200MA
空载输出5.0V

2V

0.73A
4.90V
25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2V

0.9
4.84V
300MA

2.5V

0.69A
4.95V
300MA
空载输出5.0V

2.5V

0.84A
4.90V
36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2.5V

0.95A
4.86V
400MA

3V

0.8A
4.96V
410MA
空载输出5.0V

3V

1A
4.91V
500MA
输出电流加大,输出电压变小

3V

1.09A
4.87V
540MA

3.7V

0.97A
5.0V
600MA

3.7V

1.12A
4.94V
680MA

网友A(2020-09-23):
你怎么数出来的3个元件?

网友B(点评):
外围仅3个元件,打少字了

网友C:
en接输出脚?

网友D: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大约2.6V,
要求升压之后是3.3 - 3.6V,给单片机供电 , 很可惜PW5100的输出电压高达5V ,电压太高了。

PW5100有点不合适 , 怎么办 ??

网友B(点评):
不会阿,PW5100是固定输出电压有:3V,3.3V,5V .你可以选择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大约2.6V,
要求升压之后是3.3 - 3.6V,给单片机供电 , 很可 ...

杭州瑞盟 MS4553/MS6212D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不知道你能用不

网友D(点评):
我要求DC转DC , 你却给我电平转换

网友D:
我要求DC转DC , 你却给我电平转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要求DC转DC , 你却给我电平转换

sorry  审题不清 推荐翻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要求DC转DC , 你却给我电平转换

升压到3V或3.3的IC多着呢。。

网友B(点评):
这个确实,本身就是很普通的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是使用两节干电池供电的,大约2.6V,
要求升压之后是3.3 - 3.6V,给单片机供电 , 很可 ...

XC9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