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6ULL开发板资料下载,让Linux学习更轻松

楼主(2020-09-23):
迅为电子的 i.MX6ULL 核心板分为工业级商业级两种。提供的接口是邮票孔方式。

开发板资料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4ob7bzIaf_ls8_O4Q-dgw

I.MX6ULL 工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1. CPU:MCIMX6Y2CVM05AB(工业级) MCIMX6Y2CVM08AB(工业级),主频分别为 528MHz 800MHz(实际为 792MHz),采用 BGA289 封装
2. DDR3:MT41K256M8,大小为 256MB 字节,工业级
3. NAND FLASH:MT29F4G08ABADAWP-IT,512M 字节,工业级
4. 采用 1.0mm 间距的邮票孔方式引出 146 个引脚

I.MX6ULL 商业级核心板板载资源如下:
1. CPU:MCIMX6Y2CVM05AB(工业级) MCIMX6Y2CVM08AB(工业级),主频分别为 528MHz
800MHz(实际为 792MHz),采用 BGA289 封装
2. DDR3:K4B4G1646E-BY(M),大小为 512MB 字节,商业级
3. EMMC:KLM8G1GET,8GB 字节,商业级
4. 采用 1.0mm 间距的邮票孔方式引出 146 个引脚

i.MX6ULL开发板 底板资源
I.MX6ULL 开发板板载资源非常丰富,几乎已经把 i.MX6ULL 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1. 电源 DC 输入接口
采用了宽电压输入的电源芯片(JW5060T),外部可以输入 5V~16V 范围内的直流电源,

2. Mini PCIE 4G 模块接口
板载Mini PCIE 4G 模块接口(U25),实际上是通过 USB 协议进行数据传输的,迅为电子使用的是移远 EC20(支持全网通的 4G 模块)。
3. CAMERA 摄像头接口
开发板板载一路摄像头接口(可以接 CSI 的摄像头)(J22)。
4. 串口接口
开发板通过一个 20pin 的连接器(J47)引出了两路 TTL(3.3V)的串口,同时引出了 5V,3.3V,1.8V 电源。
5. GPIO 接口
通过20pin 的连接器(J8)引出了一路 GPIO 接口,该接口中包括:两路 ADC,一路 SPI,5
GPIO,一路 TTL 串口,一路 I2C 接口。
6. ADC 电位器
板载一路 ADC 电位器,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范围是 0~3.3V
7. 拨码开关
支持多种启动方式,例如 EMMC,TF 卡,NAND FLASH,QSPI,USB 串行下载等等。
8. 红外接收
一个 HS0038 红外接收模块(U38),接收的信号频率是 38kHz
9. 光环境传感器
一个光环境三合一的传感器 AP3216C(U37),它具有环境光传感器,近(接近)距离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
10. MPU6050 六轴传感器
一个六轴传感器芯片 MPU6050(U36),该芯片通过 I2C 总线与 i.MX6ULL 芯片进行数据
通信。
11. EEPROM 存储芯片
一个 EEPROM 存储芯片,支持断电永久不丢失。
12. TF
一路标准的 TF 卡接口(J3),可以方便我们扩展板子的存储功能。
13. LVDS 屏幕接口
开发板板载了两种形式的 LVDS 接口,一个是 HDMI 接口(CON3),另外一个是 30pin FPC 座子(J18),可以用来连接迅为电子的 LVDS 屏幕,实现屏幕显示交互。
14. RGB 屏幕接口
一个 40pin FPC 座子。
15. 标准 HDMI 接口
一路标准的 HDMI 接口(CON22),i.MX6ULL 芯片本身没有支持 HDMI 接口,我们通过一
RGB HDMI 的芯片 Sil9022A(U43)扩展出的 HDMI 接口,通过该接口,在没有 LCD 屏幕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它来连接普通的 HDMI 显示器,可以实现屏幕显示交互。
16. 纽扣电池
一个 CR1220 的纽扣电池。
17. 以太网接口
两路以太网接口,ETHERNET1(RJ1)和 ETHERNET2(RJ2)。
18. 开关机按键
一路关机按键(ON/OFF)
19. 复位按键
引出了一个硬件复位按键(RESET),通过按下此按键,可以实现 i.MX6ULL 的复位。
20. 用户按键 KEY0
一个输入按键(KEY0),可以通过软件配置成普通输入按键使用。
21. CAN 接口
两路 CAN 接口(CAN1、CAN2
22. RS485 接口
一路 RS485 接口(J11)。
23. 蜂鸣器
板载了一个有源蜂鸣器(PZ1)。
24. RS485/TTL 串口选择接口
板载的 RS485(J11)和 TTL 串口接口(J47)的选择接口。
25. JTAG 接口
板载了 JTAG 接口(J19),可以通过下载/调试器来调试 i.MX6ULL 处理器。
26. USB 转串口
一路 Mini USB 接口(J49
27. 温湿度接口
一路温湿度采集接口(J23)
28. MIC 接口
一个 MIC 录音输入接口(J16)。
29. PHONE 接口
一个 PHONE 音频输出接口。
30. 系统电源指示灯
板载了一个系统电源指示灯(LED1)。
31. 用户状态 LED
一个用户状态指示灯。
32.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
一个 USB 接口的 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U18)型号为 RTL8723,工作频段是 2.4GHz,支
IEEE802.11bgn 等标准,支持蓝牙 4.0 协议。
33. OTG 接口
一个 Mini USB 接口(J78),用来实现从机通信,开发板通过此接口连接到电脑可以实现
镜像烧写功能。
34. USB HOST 接口
两个标准的 USB HOST 接口(J20、J21)。
35. SIM 卡接口
板载了 SIM 卡接口(CON5),当我们使用 4G 模块的时候,需要在这里插入 SIM 卡。
36. 电源开关
一个自锁式电源开关(J1)

下载开发板资料了解更多。

网友A:
谢谢分享【迅为i.MX6ULL开发板资料下载】

网友B:
软件DEMO呢?  可否把一个 像样点的 软件程序  源代码分析一下。 我们学的是软件,不是你这个电路板

网友C:
i.MX,,,,曾经用过 ,,,,,,,,,,,,,,,,

网友D(2021-01-27):
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E:
怎么被封了啊,能不能提供最新的下载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