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资料] 求助。求一个电动车上用的增程启动器原理图和pcb。

楼主(2020-09-23):
原理图和pcb能用的话,给发红包。要求能自动控制发动机油门,能使发动机带动的发电机整流输出后的电压稳定。类似的实物如下图:

楼主:
论坛和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只能求助各位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防止沉帖

楼主:
顶贴,大佬们,求助啊  。

楼主:
再顶贴一次

网友A:
这种是纯忽悠的吧,如果在纯电动加发电机那意义何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纯忽悠的吧,如果在纯电动加发电机那意义何在?

人为制造“GDP”,环保耗能,名字好听!

网友C:
功率消耗:电机做功,控制器存在损耗,
这玩意 应该就是个二极管 ,当你不给油门的时候,馈电返给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消耗:电机做功,控制器存在损耗,
这玩意 应该就是个二极管 ,当你不给油门的时候,馈电返给电池 ...

感谢回复。

网友D:
这是准备白**啊,人家都是现成的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