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S51FB9AE(N76E003)串口波特率设置出问题,请教

楼主:
InitialUART0_Timer1(250000+1);//250K波特率
调试时发现波特率不对,不是实际要的250000,不知中里出问题了,还是哪里有漏了没有设置全,请叫大家指点。系统时钟为默认的内部HIRC=16MHZ.

网友A(2020-09-23):
主频用的多少M

楼主:
主频是内部HIRC=16MHZ

网友A:
你看下手册,16M主频下有的波特率误差是比较大的,解决方法是把主频调整到16.6M或者24M

网友B:
你这是仿真界面吧,看看目标设置的时钟是多少,就是那个flash和ram大小的设置页面上
仿真的时钟计算来源是哪里的设置,而不是真实芯片的rc频率

楼主:
看手册上16Mhz时波特率为250K的精度是很高的,0.0%

楼主:
主频是默认的内部HIRC=16mhz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仿真界面吧,看看目标设置的时钟是多少,就是那个flash和ram大小的设置页面上
仿真的时钟计算来源是 ...

调试仿真时在那界面改了时钟频率为16Mhz的,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试仿真时在那界面改了时钟频率为16Mhz的,还是一样。

那样考虑你仿真模型是不是不是新唐自己的了,51的设备模型好多家没有自己做,借用了标准的模型
看看外设是否都能完全匹配吧,也不排除仿真模型有的干脆就做错了

楼主:
这个芯片这个串口搞了几天了都想放弃了,STM32的就好用多了。可是价格又高了不少,没办法逼着要用51的。

楼主:
终于通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谢谢!

网友A:
怎么调通的,不公布下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调通的,不公布下解决方案?

低级的硬件问题

网友A:
怎么个低级?

网友C:
楼主,你是不是当仿真为实际了,结果实际跑就OK了。

网友D:
楼主接错线了吧,哈哈。

楼主:
如果我说是因为板子没有上电,只是用了LINK-ME供电3点几伏电压,导致板上要5V供电的芯片收发信号不正常,你们信吗?这么低级的错误,我不只一次了!

网友A:
那倒没事儿,下次至少这个错误不会再犯了

网友E:
找个demo看看吧,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照着设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