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无线充电接收原理图—TWS充电盒方案(转)

楼主(2020-09-23):
无线充电接收原理图—TWS充电盒方案
[原理图百度云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uIYg5vgPX6wKrWYCZ0bmg
提取码:iq3w

网友A:
TWS充电仓怎么把输出端分开?

网友B:
TWS充电盒适用的无线充电接收

网友C:
XS016-RX无线充电接收方案TWS充电盒

网友D:
TWS蓝牙耳机充电电路

网友:
TWS充电盒芯片有哪些

网友E:
轻松延长TWS真无线蓝牙耳机的充电盒的电池寿命

网友F:
TPS610997固定输出5V

网友G:
TI官网下载用户手册

网友H:
真无线蓝牙耳机的充电方式

网友I:
无线充电接收原理图—TWS充电盒方案

网友D:
TWS真无线蓝牙耳机充电盒

网友C:
BQ25618跟BQ25619在规格上一致

网友:
一颗单芯片的电源控制芯片实现了充电、放电、电量显示、保护、低功耗待机等功能

网友B:
TWS电路方案设计

网友E:
TPS61099X系列升压变换器的输入电压范围是0.7V到5.5V

网友A:
TWS蓝牙耳机充电仓解码芯片用哪款比较好?

网友F:
TPS61099X升压变换器

网友I:
TWS的所有电路图,设计技巧

网友H:
TPS61099X系列升压变换器的超低静态功耗只有1uA

网友G:
TWS的参考设计TIDA-050007

网友J:
介绍的很详细 谢谢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A:
TWS充电仓怎么把输出端分开?

去手厨段那里点分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