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P系统签名的问题

楼主(2020-09-24):
万能的论坛,快帮帮我!
使用的 nxp 的imx6q ,跑的是android6.0系统。
现在客户有个问题,系统权限的APP安装不上,报错INSTALL_FAILED_SHARED_USER_INCOMPATIBLE,然后我自己拿源码中的 签名工具,使用命令 java -jar signapk.jar  platform.x509.pem platform.pk8 app-debug.apk output.apk 签名,安装的时候依然报那个错误,去掉APP中的system UID可以正常安装,但是没有系统权限。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签名工具搞错了

网友A:
签名是这样的: 原生的是安卓签名(其实是test-key),每家自行修改安卓系统的厂家有的会用自己的签名。如果用自己的签名并且用sharedUserId="android.uid.system"的话是不能安装到不匹配签名系统上的。

网友A:
一般我们采购定制设备的时候,需要跟厂家确定能否提供签名文件(platform.x509.pem platform.pk8),如果不能的话就要求对方封装必须的功能到底层服务上,这样可以调用服务执行必须权限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们采购定制设备的时候,需要跟厂家确定能否提供签名文件(platform.x509.pem platform.pk8),如果不 ...

是的,之前网上搜的签名方法找到的签名文件不符,导致签名错误。我们这边客户要签名文件我们都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