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P430

楼主(2020-09-24):
在使用单片机的时候,端口输出高电平,但是过个几微秒之后,输出的高电平就掉到0了,单片机的供电电压还在,求大佬讲解探讨下,谢谢

网友A:
你是说你用的MSP430,输出模式下,输出1,结果端口电平自动掉下来了?

网友A:
请晒出你的代码,什么样的IO操作,会导致无法输出高电平。。。

代码就是设置好 P4DIR = 0xFF; P4OUT = 0x00; if(Vbat_switch) { P4OUT|=BIT6; Vbat_switch=0; }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进入低功耗模式3.就是输出一个高电平去控制小型MOS管,硬件仿真单步执行的时候,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但是接到电路里面5us就掉电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晒出你的代码,什么样的IO操作,会导致无法输出高电平。。。

你好,在吗,我看到你I评论我的io口帖子,能不能交流下,谢谢

网友A:
P4DIR = 0xFF; P4OUT = 0x00
从这看错了
DIR =0代表输出。
DIR=1,代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DIR = 0xFF; P4OUT = 0x00
从这看错了
DIR =0代表输出。

每个 PxDIR 寄存器中的每个位选择相应 I/O 引脚的方向, 这与为引脚选择的功能无关。 被选择用于其它功
能的 I/O 引脚的 PxDIR 位必须按照其它功能的要求进行设定。
位 = 0: 端口引脚被切换至输入方向
位 = 1: 端口引脚被切换至输出方向
这是手册上的为1才是输出方向,您好像说发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 PxDIR 寄存器中的每个位选择相应 I/O 引脚的方向, 这与为引脚选择的功能无关。 被选择用于其它功
...

那可能我把PIC的和430的搞混了。好久没用430了。
还真是,你用的具体哪一款?
你可以去该型号官网页面看到它的例子。
然后下载了,直接跑一下看看。
另外你看看该管脚是不是有多重功能,默认不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