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35驱动电机,H桥上桥臂PMOS发热严重

楼主(2020-09-24):
现象是当驱动芯片输入的占空比是0或者是100的时候,pmos是不发热的,但是占空比只要一低于100,pmos就会发热,而且散热片都扛不住,用示波器看波形,占空比是100的时候,波形是方波,占空比从99一直降的话波形逐渐越来越乱。
有大佬说是,可能是共态导通的问题,但是33035没法改变死区的时间,所以要如何改善这个电路喃,大侠们帮忙看看吧另外用示波器测的通道1 2分别是N8和AB处的波形
而且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当我给驱动芯片输入的pwm周期是1ms的时候,他是每隔1ms震荡一次,当周期是2ms的时候,他是每隔2ms震荡一次,看我贴的那个示波器波形就能看出来,那个波形是我输入pwm的周期是2ms的时候测出来的波形,这种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

网友A:
Q2,Q4,Q6 MOS管改为BJT三极管,增加R,Rs过流保护电路:

@xmar 我又补充了点现象,我给驱动芯片输入的pwm周期比如是1ms,驱动芯片输出的pwm就会每隔1ms有一次干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能再帮我看一下吗
我看TIP32C的额定功率是40w的,我的电机是36v 60w的电机,也可以用TIP32C吗
看波形的话 感觉是有什么干扰了他,会不会是反向电动势的干扰
我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共态导通吗
@幸福白米饭 :PNP三极管可用TIP32C
另外大佬 能推荐个BJT三极管的型号吗,我驱动芯片输入的pwm频率是500hz的
如果是供电24V 驱动24v 30几瓦的电机,是正常的,但是供电是36V 驱动36V 60W的电机,pmos就会热,好像主要的区别就是电压和功率的问题
大佬,BJT三极管您以前有试验过吗

网友B:
不用驱动芯片,直接驱动MOS管?R29\R32\R35电阻还那么大?

R29\R32\R35的阻值大小驱动芯片手册上就是这么大的
定时器也只有5个, ccp是可以用在pwm 输入捕获上的,一共5个ccp,3个用于捕获霍尔下降沿了,怎么算ccp都不够用
因为板子都打好了,用的主控芯片是pic18f66j11,直接用单片机引脚控制的话,pic单片机内部的ccp模块不够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电机的绕组和霍尔电路是否正常,占空比100%时能够正常旋转吗?

@幸福白米饭 :电机绕组的ABC,与霍尔的ABC有严格的对应关系,不是说供应商告诉你的就是对的,因为这个顺序关系没有标准,各厂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定义
@幸福白米饭 :感觉霍尔电路有问题,那么多的毛刺,不像是干扰
百分之百的时候正常转,就是到达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正常的话,电机最高转速是4000r/min,但是这样占空比是100,最高转速只有2000r/min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驱动芯片,直接驱动MOS管?R29\R32\R35电阻还那么大?

这是我画的图,你改变ABC,的位置和顺序,对应的UVW就会变化

改变UVW的定义,结果就大不相同

应该不是线序的问题了
霍尔线序固定,UVW三相6种情况我都试过了,有两种会短路的好像,其他的都是有干扰,波形也是很乱的